联想台式机H5005不开机风扇转

楼主(2020-08-02):
  • H5005主机客户描述的放置三天没使用  再开机就不亮 这是拆掉CPU上的电容后 跑这个代码 然后再刷BIOS就可以开机了
这个是我维修的过程  初次发帖  有不合理的请见谅

附上正常开机的BIOS

网友:
拆开CPU散热器就发现有个电容颜色不一样  拆掉以后还是不亮 以为电容拆错了 插上测试卡代码跑不完整  就试着刷个BIOS 结果开机就亮 机了  附上拆电容的位置  和亮机BIOS

网友:
拆掉RTC电容就好了

网友:
通病    建议把散热片的黑色胶带 都刮了

网友:
楼主最后一张图怎么看到拆2个电容的,与你拆一个不同哦

网友:
你拆的哪不同
其实只用拆一个电容就行
拆掉一个不亮我又拆了一个

网友:
这个是N多年的老痛病了

网友:
通病也要知道是拆哪个电容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联想H5005的通病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相当的多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2021-04-26):
没遇到过bios问题的,就是挑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