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谐振电容取下来还能开机

楼主(2020-08-02):
为什么显卡谐振电容取下来还能开机

网友A:
1、可能还在振,余震。
2、可能你卸错了,卸了一个你认为是谐振电容的非谐振电容。

网友B:
如果是四代以上的,那么显示信号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集显输出,你去掉电容最多也就是屏蔽独显而已,集显还是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还在振,余震。
2、可能你卸错了,卸了一个你认为是谐振电容的非谐振电容。

那个接地电容 好像叫匹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四代以上的,那么显示信号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集显输出,你去掉电容最多也就是屏蔽独显而已,集显还是会正常工作的

是台式机的

网友:
上个照片或者图纸啊

网友C:
有图吗,把你要说的电容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吗,把你要说的电容圈出来

如图c528

网友:
用示波器测过 有点 板拆了 谐振电容  也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