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日记(九)3.3V电感发烫

楼主(2020-08-02):
     今天,收到一台电脑联想510-15ISK ,客户说不能开机,我插上适配器,待机正常,0.0223A, 但是按开关键后,电流马上升到2.3A左右,按道理,这个机子一般在1点多A 是才正常。而且,电脑logo显示有点花屏的。不好判断,哪里有问题,先拆机吧。拆机后,不插任何外接设备,只插了显示屏的排线。情况是一样的。测量电压,全部都有,没有不正常的,对地阻值一切正常,真心没有思路, 。难道是短路了?还是显卡坏了?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就开始用手摸主板,这叫摸骨大法,呵呵。摸着摸着,发现3.3V的电感 特别烫? 靠!!!问题大了!不怕5V爆血管,就怕3V发脾气。因为,3V 坏了,大多是主芯片挂了。头痛了!                没办法,只能抱着上管短路的心情,测量,各个的MOS管,量到集成显卡的上管,感觉短路了,(这里走了弯路,为什么呢?拔了电源线后,一定要等段时间,因为,这时候的测量不是准确的。)拆了下来,测量,正常的,板子也是正常的,。这里又开始犯嘀咕了,难道是独立显卡坏了? 拔了屏线,插上外置的HDMI线,电流到了0.5-0.6左右,感觉不对啊!难道没有亮机?这里又要省略3千字,没插显示器。插上显示器后,电脑可以正常显示。没插电池,其他的外设所以,只有0.6A  。开关机3次,都很正常,并且.3.3V电感 不发烫了?心中大喜,有路。但是,插上排线,又回到了,以前的故障,难道是屏坏了?摸了摸屏线,开机2分钟后 开始发烫, 拆屏吧,心中有祈祷着,屏不要坏了,换屏真心没有利润,坏个电阻,电容就好了。(这里还是要排除线的问题),先把线都扯了,只有线在主板上,问题依旧,线短路了,哈哈哈!人生到达了巅峰!拆下屏线 ,发现烧坏的屏线,。接线是一个很烦人的事情,跟个绣花一样。

        2个小时后。。。
        一切恢复的平静的生活之中,开始修第2台电脑 。
       找不到网卡,按开启模式,直接进飞行模式的界面,BIOS里设置了,系统重新安装了,最后,网上发一块,今天刚好到了,换下试试,结果真的是网卡坏了,我是第一次碰到坏网卡的,不过以前修打印机的,笔记本修的少。

网友A:
打印机的哪些维修记录怎么没见你上的

网友B:
修打印机比这个电脑要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的哪些维修记录怎么没见你上的

迅维网 我是今年才开始看   修电脑开始的,打印机只是回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打印机比这个电脑要挣钱

问题 是修打印机 门槛低些   只要会拆 会换 一般问题都可以搞好,硒鼓淘宝价格20-50元,谁还加粉  直接换硒鼓。打印机问题就少了好多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C:
反正现在维修都不好做,前几天家装空调,来了个师,问他装一个空调他才挣60,大的柜机80,想想10多年前跟着师父干的时候一台总150左右,随便修一下加个液也能有200来块,现在反而都好便宜,物价涨这么高,维修费还便宜了?

网友:
情况很多的

网友:
问个事情,插电后掉电,然后5V就烫的一P,然后还待机高,0.08,断开节点测量,前级11,后级四百多,然后放个五分钟十分钟的,前级就恢复到五百了,这是怎么回事,给个思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现在维修都不好做,前几天家装空调,来了个师,问他装一个空调他才挣60,大的柜机80,想想10多年前跟着师父干的时候一台总150左右,随便修一下加个液也能有200来块,现在反而都好便宜,物价涨这么高,维修费还便宜了?

前几天单位修空调120,就换了个大电容,而且还真不一定是换的东西坏了。。然后家里修了个空调130。。好贵

网友:
楼主修打印机厉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