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X360笔记本主板装入机壳就不触发。

楼主(2020-08-02):
机        型:HP ENVY X360
主板型号:Gale 4G MB 17887-1A  448.0ED08.001A

      不知道有不有人遇到这种现象:笔记本主板维修好,一切正常,可是当主板装入机壳就不触发了。
      修好一个HP ENVY X360,把主板装入机壳就不触发。仔细检查主板和机壳的接触部分,没有发现异样。
      反复安装,拆出几次,都是在外面开机正常,装入机壳就不能开机。
      郁闷中发现主板一个角上印有LIDSW1字样,一个三脚的芯片在旁边,难道是这个Lid开关的问题。
      试着打开屏幕,果然能触发开机。可能这个三脚的芯片是个霍尔开关吧,丝印是6HAP。
      这是低级错误吗?因为你测试的时候,屏幕都是合着的。希望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注意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 这样的问题  不是你这样的  最后直接黑胶带 斥候贴膜

网友:
盒盖开关,感谢分享

网友:
上次我修一台DELL的也是这种,我都一直以为我板子没有装好,我一点点东西就试一下,后面我打开屏就开起来了,自己都觉得好笑

网友A:
屏幕合着怎么按开关,难道开关在侧面?

网友:
屏幕都合着怎么测试?

网友:
应该楼主没有完全打开屏

网友:
这...这不是常识吗,正常机子你合上屏幕电流不就降下来了,还能合上屏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合着怎么按开关,难道开关在侧面?

你说到一个重点:这个机器确实开关在侧面。以后注意。

网友:
这个霍尔开关坏了也会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元件里面都是次序开关吧。

网友:
碰到好多了  有些烦死   装上就不行  来来回回拆个无数遍

网友:
你可以试着开机后用吸铁石放在这儿,它会黑屏。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情况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