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电流值参考(接2A电源表测试

楼主(2020-08-03):
正常电流值参考(接 2A 电源表测试数据)
1, 按开机键后电流在 40MA 摆动一下(CPU 供电正常);
2, 到 80MA 左右摆动一下(暂存开始工作,也就是 CPU 上盖,然后开始进行总线的初始化);
3, 指针到 120MA 左右摆动(打开 GPU 供电及屏供电);
4, 指针到 220MA 左右(手机显示苹果,为开机准备);
5, 指针在 180MA 到 350MA 区间左右摆动(开始载入系统);
6, 指针到 500MA 左右摆动(开启应用部分芯片供电);
7, 再回到 200MA 摆动一下;
8, 指针到 700MA 摆动一下(打开基带电源输出供电);
9, 电流到 1000MA 以上摆动(发射部分开始工作,6P 手机电流值要大 100MA 左右);
(以上数据基本参考值,如有稍小偏差也为正常)

故障类总结
开机电流 15MA 左右,CPU 缺少供电;
15MA—30MA 左右,30MA 轻微抖动,CPU 时钟工作不正常;
30MA—40MA 直接停住,CPU 复位故障;
40M—80MA 之间归零,CPU 虚焊;
50MA 左右停住,I2C 总线不正常,I2C0 I2C1(显示供电芯片、背光芯片、USB 管理芯片)
(进水机要检查进水位置,侧供电,进水机 50MA 电流先查 I2C0 上拉电阻)

电流 80MA 左右停(I2C 总线、UART 总线上的芯片有问题,显示供电、U2、上盖;先强制 DFU 看是否联机,只要 CPU 下层没问题,USB 芯片正常就可以联机;强制 DFU 后 80MA 变 成 60‐70MA 左右不联机一般是 USB 芯片问题)

电流 100MA 左右停住(背光芯片、CPU 虚焊);
电流 100 多 MA 后瞬间大电流(屏供电、背光供电、触摸供电、GPU 供电;如果不接屏也 大电流就是 GPU 供电);
电流 100MA—120MA 左右抖动,不停摆动(上层坏或者虚焊); 电流 100MA—150MA 左右不停抖动(黑触摸损坏)

白苹果定屏(电流在 200MA—300 多 MA 之间停住或不停摆动一般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700 多 MA 回到 200 多停住为 USB 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