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72不充电

楼主(2020-08-03):
戴尔14-7472
不能充电,单用电池能开机,电池健康。
接通充电器也能开机,而且显示电源已接通,只是电池充不进电。电池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充电MOS管。

网友:
用原装电源测试了

网友:
你这不是原装电源

网友:
这个提示代表机器没有识别到充电器的功率,要么是检测出问题,要么就是你电源问题,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不要用待用的那种。

网友:
检查中间针脚ps_id

网友:
必须要原装电源才行哦

网友:
楼主不要这么水好吗   管理员会扣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