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摔后硬盘3V滤波电容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8-03):
  【故障机型】iPhone 7 32GB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下车的时候手机掉地下,摔过之后就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

  不开机故障第一步就是接可调电源,通过可调电源的跳变来判断故障大概出现的位置。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没发现短路或者漏电状态。触发开机,结果发现可调电源电流瞬间到1.2A,这种情况基本可以判定为硬盘或者CPU的BUCK电路的问题,马上断电,避免持续的加电造成核心部件的烧毁。

  优先排查排查硬盘的供电,iPhone7的硬盘供电有3V 1.8V 0.9V逐一测量吧,结果发现3V短路状态。

  点位图中可以看出,3V相连很多原件,具体该怎么判断哪个原件故障呢?既然是短路,依然老办法,薰松香。

  图中可以看出元凶出现,特别喜欢熏松香冰雪般融化的瞬间,是一颗滤波电容,直接取下,测量3V不在短路了。

【维修结果】

  装机触发开机。

  手机正常开机,修复完成。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苹果手机的电容短路的机率高!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的电容短路的机率高!不知为何?

摔坏了呗。。。。。。。。。

网友:
开机漏电 松香翘电容

网友:
马上断电,避免持续的加电造成核心部件的烧毁.----大可不必担心,客人给你修之前不知按住触发多少次多久了

网友:
触发开机,结果发现可调电源电流瞬间到1.2A,这种情况基本可以判定为硬盘或者CPU的BUCK电路的问题,这就是传说中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