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屡烧PU01是什么鬼?

楼主(2020-08-03):
1、接手一个DELL G3 3579本子,故障是不加电,板号是LA-F611P,接电源有0.09A左右的短路电流,不触发。2、拆机,没有进水,目测全板,发现PU01烧糊,接电源后这个五脚芯片发烫。订货。
3、到货后换上,一插电,一股青烟,又烧了。拆下来量各脚阻值,无异常。1pin是适配器电压输入20V,2pin接地,3pin空脚,4pin是由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2.6V的开启电压,5pin是输出,看上去很简单的芯片。
4、不装这个PU01接电源测,4pin2.6V开启正常,1pin输入20V正常,又换一个新的,将5pin输出脚翘起来悬空,通电瞬间还是0.1A左右短路,秒拔电源,再将1pin输入脚也悬空,飞线20V,通电也是如此。
       这下就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劳烦各位老司机给号号脉啊,希望各路高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下在此谢过各位!

哪位师傅手头正在修这个板子,帮我看看是不是定错型号了,应该不会啊,我定的如图。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能看见。

网友A:
芯片是不是买错型号了。

网友:
芯片是不是买错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不是买错型号了。

按图纸买的,烧掉的我看前缀3W=也是一样的,不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短路吧烧鸡试试

问题是后级就一个输出脚,我已经悬空了,也还是烧,所以很让人恼火,我想先去借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短路吧烧鸡试试

还有,我把芯片拆了,在输出脚的焊盘上加了一个3.3V的电压烧,完全没反应,一点电流没有,应该不是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后级有短路,还是4脚有问题???别把自己套进去了

网友:
2pin接地线 是否接地OK?

网友:
pc8 pc9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个是后级短路,另一个他家芯片不行

网友:
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 不应该啊 这电路不复杂

网友D:
输出的是一个开启控制电压,不是供电电压,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
烧芯片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型号对的,百分之八十是买到了假货

网友:
大电流 后级

网友:
兄弟哪个开启的串联分压有没有看下是不是正常的。还有把芯片拆了看下有没有哪个脚的线是短路的。

网友:
买到假货了

网友:
后级不短路,假芯片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把芯片拆了,在输出脚的焊盘上加了一个3.3V的电压烧,完全没反应,一点电流没有,应该不是后级短 ...

就是个LDO  还闹鬼了?

网友:
烧鸡看一下,然后严重怀疑买到假货了

网友:
再换一家买个试试,这年头芯片不靠谱的很多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芯片,它类似于苹果笔记本的3.42V供电,提供待机电压。
你发一个这台机的图纸上来。它给4-5个芯片提供电压,其中包括EC芯片。
换一个EC芯片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单独接个开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是一个开启控制电压,不是供电电压,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

DC IN就是适配器电压吧,19.5V,量了正常啊

网友:
重新发货了,换了一家,到货后再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C:
回复大家:确实是定的芯片有问题,假的。换了一家发了几颗,换上就好了。现在机器已经能点亮了,但是键盘和触摸进PE很卡,插电池点不亮,考虑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20-09-29):
引用 网友C:
回复大家:确实是定的芯片有问题,假的。换了一家发了几颗,换上就好了。现在机器已经能点亮了,但是键盘和 ...

楼主的G3修好了吗,我手上的g3也是这样,可以寄给你修吗

网友:
找个改装板改上去得了

网友:
你买的芯片不假 就是参数错了 买这个参数的就行  我6月遇到你一样的问题 买了3家芯片都不行 后来细看参数都不一样.有N个参数.我买这个就OK了。

网友:
此参数可以 细看参数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