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751p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0-08-03):
接到一台进水机 版号LA-5751P REV1.0
拆机发现键盘出进水  把进水处处理下接上稳压电源 开机上电0.5左右 2秒左右掉电 可以再开机  经测量除u4电压不正常外 其余电压正常找到图纸发现u4控制极电压没有  r89上啦电阻没导通 找了好久没找到R89这个电阻 直接从电源板上找了个47K电阻 一头接B+ 另一头接Q9的D极 通电上机 电流直接上到1.2亮机

网友:
条例清晰。细心楼主

网友:
进水的笔记本19v很容易开路

网友A:
一般把DS级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把DS级短接

这个不行短接 还是和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