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ad5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0-08-03):
今天接到客户送过来的一台ipad5   A1474不充电,直接上图打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容易断我都是飞线的不换

充电口子变形了必须得换

网友A:
尾插容易断我都是飞线的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平板这样的故障在你们那边多钱

一般150到200

网友B:
现在修平板这样的故障在你们那边多钱

网友C:
焊接这种电源头 一般是用什么烙铁头 我很少一次焊成功的 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这种电源头 一般是用什么烙铁头 我很少一次焊成功的 望指教

小刀头,对好位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