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F2k南桥附近高清图

楼主(2020-08-03):
机械师F117-F2k南桥附近高清图        板号:G5HKNX1

有在修的各位  请帮下忙!谢谢
原先南桥短路     换后上电0.4停一下掉电     想知道南桥有掉件不!

网友A:
没问题的,与原厂的相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与原厂的相符。

换桥后上电0.4多   一会掉电     测得CPU没供电     会不会还是桥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后上电0.4多   一会掉电     测得CPU没供电     会不会还是桥问题呢?

遇事不决干南桥,但要确定就难上加难了,只有试一试。

网友C:
你买的南桥垃圾,找可靠的南桥吧

网友:
量一下复位信号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南桥垃圾,找可靠的南桥吧

一个165元啊    小苏出品   可靠吧

网友:
谢谢回复  已刷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与原厂的相符。

缺电压,所以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电压,所以掉电

不一定。。。。。。

网友:
遇事不决干南桥,但要确定就难上加难了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你这是ES版的桥吧

网友:
说什么全新工厂芯片

网友:
就是南桥的问题,你想多了,要不然是你没有做好,要不就是旧桥,写不进ME
小苏也是坑,最好买工厂版的有型号的

网友:
这种换了桥的 一般都要合成ME 的

网友:
换了南桥如果刷了BIOS,南桥有电压了吗

网友:
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这神机放一晚上  早上开机可以正常开机了    我也郁闷!今天回来也正常   !

祖师爷显灵,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