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RSHUTDOWN 开机秒掉电,求助中

楼主(2020-08-03):
机器:P51
故障:无待机,保隔不过。没有3  5 V
求助:机器在插电时会有很短暂的待机电流,测量发现-PWRSHUTDOWN 这个信号一瞬间会出现。
         但是奇怪的事,只要拆掉PQ8这个芯片     -PWRSHUTDOWN 就可以正常输出。
处理:待机芯片   充电芯片   都更换过还是没进展。。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7)Lenovo ThinkPad P51X LCFC Walter2-Note NM-B041 Rev 0.1.pdf

网友A:
量后面的电压 量一下阻值看有短路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后面的电压 量一下阻值看有短路没

谢谢
我再仔细量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再仔细量量

有可能是5VS5 或者5VS0 经过某一个上K电阻或者元器件之后短路  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TB芯片的自举升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5VS5 或者5VS0 经过某一个上K电阻或者元器件之后短路  有这样的情况

你好  在你的指点下。我断开了VCC5MP  转VCC5M的  PJ4  PJ5 这两个结点 然后待机3  5 V出来了。              但是VCC5M这个后面没有明显短路。试着断开与VCC5M相连的几处芯片供电  结果都没找到问题                        并且用5V电压也没烧出来故障点,请教一下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在你的指点下。我断开了VCC5MP  转VCC5M的  PJ4  PJ5 这两个结点 然后待机3  5 V出来了。          ...

按时序来修  现在可以确定是后面电压不对。 5V 3VS5可以起来.先放过   找5V3V之后一步的电压     我不怎么修市场板   图纸看着有点头晕

网友:
IBM 掉电公共点也掉了 查下温控 TH_DET

网友:
这个板子VCC5M和VCC5B谁是5VS5    把  PJ4  PJ5连起来   。 把PQ34拆了试下  U13这个HDMI电压转换芯片也很有嫌疑   先拆U13

网友:
拆了U13不行  电压还没好  就拆掉PQ34   把5VS5和5VS0断开  看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
大佬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吗?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