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85m-ds3h重启不显cpu供电偏高

楼主(2020-08-03):
v2.0版本,鲁大师测性能重启或者蓝屏,之后不显示反复重启,偶尔能点亮,刷BIOS无效,后发现三颗cpu电感发热,测电感电压1.75左右,下管控制脚4.7左右,电源芯片95812,2脚电压1.7左右(其他贴说在3v正常),去掉该脚电容电源依旧1.7,因为没有找到具体图纸,95812也是其他机型的,求指点,是否是该芯片损坏

网友:
之前报过一次bios错误,所以把重点放在刷bios上了

网友A:
你看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一颗撞件了   95812第二脚旁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一颗撞件了   95812第二脚旁边的

是2脚对地电容,抠了的,排除电容不良,没有参考电压,不清楚怎么会发出4.7v高电压到供电下管,无cpu下同时供电电感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2脚对地电容,抠了的,排除电容不良,没有参考电压,不清楚怎么会发出4.7v高电压到供电下管,无cpu下同 ...

直接弄95812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弄95812试试

没有代换件,主要不确定外围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C:
CPU 供电就是 1.7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 供电就是 1.7V

你好,2.5v一颗电容短路更换测试一切正常,就cpu供电的三个下管控制脚4.7v,95812en电压1.1v(贴友大多测的3v),更换两分压电阻和电容都一样,开机运行时电感发热较大,不知是否正常,特别是下管电压偏大。

网友:
已修复开机可以运行,u15脚1.5伏电压零点几,电压来自2.5伏,该路经过两个电容,去掉箭头处电容后正常开机,到CPU供电下管控制脚电压依然4.7伏,不知道能使用多久

网友:
我感觉CPU或者内存供电电压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技嘉内存供电电感也烫。后来焊一个清理焊锡的铜网帮助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2.5v一颗电容短路更换测试一切正常,就cpu供电的三个下管控制脚4.7v,95812en电压1.1v(贴友大多测 ...

哪个开启电压是1.1-1.2 是对的,你看哪个电阻分压算一下就知道了。我也有一个B85的正在修。能亮屏但是一会儿就是99 在显示内存 黑屏。完全不知道情况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开启电压是1.1-1.2 是对的,你看哪个电阻分压算一下就知道了。我也有一个B85的正在修。能亮屏但是一会儿就是99 在显示内存 黑屏。完全不知道情况了。

我遇到另一块同型号不同版本的板子,en是3v,细小处很多地方元器件都不一样,图纸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开启电压是1.1-1.2 是对的,你看哪个电阻分压算一下就知道了。我也有一个B85的正在修。能亮屏但是一会儿就是99 在显示内存 黑屏。完全不知道情况了。

供电正常就下官方对应bios看看,记得备份,bios有的板子拷出来重新写一遍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