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办法解决加热钢网变形

楼主(2020-08-03):
四角用U型铜丝固定。中间两颗螺丝,是为了不让钢网鼓起来增加的配重。效果很好很好!感觉有用的话,加点分吧!不喜勿喷

网友A:
学习了,这U一直不敢动。手艺不行,主要酒喝多了手抖。

网友B:
下面放块铷磁垫上纸巾,植锡网直接放螺丝效果更好

网友:
一般都是取了干   一遍过   你这个弄 容易挂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U一直不敢动。手艺不行,主要酒喝多了手抖。

可以可以

网友:
钢网质量不好,还是会变形。。。

网友:
666666!还可以这样!等我明天也试试

网友:
熟能生巧的问题吧,我觉得拆机的都不会变形的

网友:
铁吸热这样有点危险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Nb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

网友:
卡具很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放块铷磁垫上纸巾,植锡网直接放螺丝效果更好

多次加热后,磁力会不会退掉?

网友:
没必要啊

用珠子的,直接去掉钢网加热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用锡浆加热

另外,我都是用强力磁铁来实现的

网友:
变形一般问题不大吧 大不了浪费点锡珠  我每次都是压这点 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个搞过2次,均不太理想

网友:
买质量好的钢网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次加热后,磁力会不会退掉?

不会,试了很多次了

网友:
我们U坏了都是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