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楼主(2020-08-03):
华硕b85m-e 开机卡logo 同时诊断码显示99,求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

网友:
先易后难刷bios

网友:
刷bios 无效 ps usb口 排组也没有坏的

网友A:
键盘和鼠标电路看一看吧

网友:
奇怪的现象

网友:
卡logo,第一个想到的就是BIOS,先刷了再说,如果挂了硬盘,硬盘有问题也会。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  刷BIOS

网友:
查外设供电之类的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卡logo  找外设   USB口  COM口之类的

网友:
我记得早几天有个贴子一样的故障,好像是键盘口

网友:
这个诊断卡哪里买的

网友:
键盘和鼠标电路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和鼠标电路看一看吧

这个真是行家,没少修

网友:
高手真多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是行家,没少修

网友:
我的没显示,诊断卡显示99,刷BIOS就好了。我的是华硕b85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