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1 开机CPU风扇转几下不动了

楼主(2020-08-03):
1.CMOS 电池为3.1V2.拔下ATX 12V 供电,开机CPU转几下就停,难度是主板供电问题吗?
3.测开关针电压为3.3V 重启针为0V

4.南桥晶振为0.25V 0.5V

5.之后脑子发热求救
6.那位靓仔教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
为啥要拔下小4pin呢?难道插上开机无反应?

网友A:
重启针为0V???你说的是复位针脚吧,这个就不对,,,,查查它吧

网友:
CPU拔了61的很多板子就是会重复掉电的

网友:
查 技嘉H61 上电时序

网友B:
CPU  供电  1.8 1.05都有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针为0V???你说的是复位针脚吧,这个就不对,,,,查查它吧

是的,复位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电  1.8 1.05都有了没?

不开机供电都没有,开机约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