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7238 5v开机后电压变成3.35v,查后面无短路

楼主(2020-08-03):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另外这个芯片的引脚怎么数。。。

网友:
他的一脚开启脚,由两个100k电阻分压19v,,测量发现5v变成3.5v时候,,开启脚电压0.8v为什么。。。。。。。什么原因拉低啊,,,芯片已经换过

网友:
具体小型号也要确定:

网友:
断开后级看看是否被拉低,如果被拉低了查反馈,不拉低查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