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H5900VQ,X550VX,X550VQ按开机电源灯亮,风扇不转

楼主(2020-08-03):
华硕FH5900VQ笔记本本,CPU I7-6700HQ ,4G内存,1TB+120GSSD, 主板上标是X550VX,版本2.0,纸上标X550VQ 故障现像,插电电池充电指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电源指标灯亮,CPU风扇不转,其它指示灯也不亮,除了电源指示灯亮,其它没有任何反应。

拆出来放CMOS电,上机试,故障依旧,在论坛上找了两个和这台机器差不多的BIOS,刷进去故障还是一样,最后重刷回之前刷BIOS的备份文件,开机,机器正常充电,显示屏也亮了,进入BIOS显示BIOS版本号是301。郁闷了,什么问题啊,为了保险起见,到官网刷了最新的304 BIOS,刷好正常点亮。

现提供之前刷的几个BIOS给大家,说不定用得上。
华硕FH5900VQ本机备份.bin是这台故障机的原机备份,也可以正常显示,X550VQAS.304是最新的BIOS固件,其它两个是论坛上的不确定是否可以用。

网友:
官网提供的不能直接刷吧

网友A:
你还是刷了原来的bios才显示的吧

网友:
留着 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刷了原来的bios才显示的吧

拆了刷原机备份的BIOS,安装好然后开机显示正常后用笔记本刷的最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