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3201 V4.01电源头高清图片

楼主(2020-08-03):
主板电源头上管位置烧糊了,看不清大概线路,掉了一个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的原件,有同行一样的主板发个图片对照一下吗?

网友:
这是一体机的主板吧,没有图纸不好办,,,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难吧   主供电接过去就出不多了  掉的那个是电容后面都有写C547

网友:
希望有一样在修的帮忙拍照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难吧   主供电接过去就出不多了  掉的那个是电容后面都有写C547

那电容是我拆的,是红色圈圈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