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弘基E1-517G不引导固态硬盘 求助!!!

楼主(2020-08-03):
自己的机子 想整理一下,结果就碰到了这个弘基的本子,开始在主硬盘位置放了个60的固态,光驱位放大硬盘,做系统,顺利完成,结果到了第二天发现显示引导丢失,就进PE修复引导,又可以开机了,在重启 还是引导丢失,进BIOS,发现第一页配置页和菜单选项页都只有大硬盘而没有识别固态,但是F12引导菜单里面又可以认到固态,但是在大硬盘下面,固 判断,BIOS里面只显示光驱位硬盘,默认第一引导项是光驱位,所以先进PE,大硬盘重新分区,取消激活状态,再把两个硬盘调换位置,结果...故障依旧,没思路了   求大神解惑

网友:
只安装一块儿固态硬盘怎么样

网友:
主板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MBR启动方式吗,会不会是中了引导病毒?用分区工具重建MBR试试

网友:
已解决  把大硬盘分区guid格式,强行引导固态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LENOVO E46A图纸

网友:
你性感的肚子吸引了我

网友A:
我上次也是遇见个不能引导问题,这第一启动项,怎么设置重启电脑后,就变成第二启动项了,不管怎么设置,最后实在没辙,我插个u盘试试,回过来,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遇见个不能引导问题,这第一启动项,怎么设置重启电脑后,就变成第二启动项了,不管怎么设置,最后实在没辙,我插个u盘试试,回过来,就正常了

你那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光驱位硬盘架引起的?一般有个开关,拨一下试试。我上次帮一台机子加装也遇到偶尔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电池没电了吧?

怎么可能,电池没电,第一启动项,重启后后面就是空白的

网友:
反正问了很多师傅都无法理解,

网友:
哈哈,我也碰到了,解决办法也简单,把机械盘的活动分区取消,就留固态硬盘的一个引导就OK,随便装哪个位置都能用

网友:
把机器硬盘的给删除叾

网友:
取消第二硬盘的活动分区状态,改为非活动分区就行了。

网友:
先修复固态引导,BIOS引导固态调成第一

网友(2020-09-26):
一般性再加一块固态硬盘我肯定会把机械硬盘激活给取消了,省得后期自己给自己挖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