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821D 不充电

楼主(2020-08-03):
ISL88739HRZ 的5脚(PRHCHOT#)正常为高吗?哪位大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开机提示适配器报错不

网友:
不报 PS_ID3.3V,用电源会

网友:
没看懂,这是隔离保护芯片还是充电芯片,旁边还有电感

网友:
你这个不像是充电芯片

网友:
找到问题,还是ps id问题。接触不行(和19v),座子坏了。看图。

网友A:
戴尔的先看适配器识别瓦数

网友:
不像是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头换了,捡钱的活

网友:
小问题了,DELL不冲电的多

网友:
3.4脚的跟电池座那里有没有通讯

网友:
电源接口都坏了,应该一眼就发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先看适配器识别瓦数

在bios里看吗

网友:
bios可以看的,有的开机就直接报错了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是个芯片的温度检测,低电平为过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