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32寸电视开机拉低电压

楼主(2020-08-03):
如题
来的时候电源保险烧了,因为没配件,直接买个了来换,换了之后,待机电压都是正常的,按开机键后,24V变成35V,12直接变0.5V,高压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求助啊,除了驱动板,其他2个都换了

这个是原装的

这个是后来换的

网友:
这电源是你后来换的吗,,后级5V短路了吧

网友A:
这种电源能用吗???只记得24V带负载能力大点,12V都是只能带小负载的,还是看看铭牌说明,慎重代换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能用吗???只记得24V带负载能力大点,12V都是只能带小负载的,还是看看铭牌说明,慎重代换使用吧

2个参数看起来就那个新的电流大一点点而已

网友:
12Ⅴ负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