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B004TX开机掉电,反复重起,裸板电流0.20A,修复分享。

楼主(2020-08-03):
    拆机检查基本供电电压都有,只有CPU没有电压,以为是CPU供电问题,但是仔细检查,很多3V 5V转换电压都没有出来,往前级检查,发现是通过一个PU6 SLG55448VTR分组控制而来,查芯片1 2 3 4脚的开启信号都有,9 11 10 12 没有输出开启信号,查芯片20脚供电无电压,PR105损坏,发现没短路,换一个
电阻上去秒烧,测芯片外围,17脚输出28V短路,17脚其实没有用起来,只有一个电容,取掉电容不短路了,结果以为就好了,换PR105还是秒烧,看来芯片挂了,料板上找一个芯片,装上就OK了,看来是17脚外接电容损坏烧了芯片。

网友:
换东西一般还是检测一下的

网友:
就是啊,以后得多注意

网友:
大佬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吗?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