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5LD I5改I7

楼主(2020-08-03):
接机F555L,版号X555LD 3.6, 客人要求是清灰装系统,清完了灰装系统发现键盘是坏的,报价换键盘,第二天键盘到了,装上,再装上系统,装了一半关机了,有点郁闷,客人原来的系统好好的,不会关机的,再装一次,还是一样的,拆了机器,再检查一下散热,确保都是锁好到位的,再开机,屏幕亮了一下就灭了,再开机就不能开机了,插电电流0.033A,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拆了电池还是一样的不开机了,拆了主板检查吧,问题来了,+3VA_RTC对地短路了, 拆了相连的电容,还是短路的,可以断定是U挂了,头上冒汗了,这个机器是SR23Y,i5-5200的CPU,网上的U也要卖600元,到网上发U,我不敢,怕坏的,找了半天发现了一个,I7-5500试一试吧,拆了,植球吧, 火力焊上,当然不忘记了刷个BIOS.见亮机图

 会员1285797100鑫豆2025-3-13 10:10
 会员908298100鑫豆2024-1-6 20:39

网友:
bios分享附件或链接

网友:
收多少米

网友A:
掉坑里了,客户没索赔?

网友:
免费给客户升了个i7

网友:
下次我也找你清灰,免费换个I9

网友:
这也行,之前也遇到过清灰坏东西的,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坑里了,客户没索赔?

本来我有个I3的板,免费换给客人,客人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换CPU,赔给客人的。

网友:
有时候碰上了也没有办法

网友:
这就是风险,上次有个usb不好用的机器。。。同事拿u盘插进去试了试,后来发现cpu短路了不开机了。没办法也只好从料板上拆了个cpu换给他,六代i5,当时主板一千五左右。。。

网友:
这清灰的风险也太高了,看了你的贴吓得我以后都不敢清灰了!

网友:
主板一千五左右。

网友:
赔给客人?那亏大了

网友:
吓的我不敢清灰了……这赔的

网友:
清灰搞坏的机器多半是粗心大意的 那些 电脑店  二把手

网友:
键盘那个贴纸没装好搭铁了吧

网友:
老哥们清灰收多少钱啊?经常碰到30-50要求清灰的,被我撵走了》》》》

网友:
清灰能让U挂了,我也是醉了,这是什么手气哦?维修界太难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