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发个电源贴降降温之安耐美850w模块简单的故障

楼主(2020-08-03):
客户的安耐美850w模块电源大功率MOSFET击穿短路,本不想修盛情难却无奈之下帮修吧。故障到是比较简单,只是大功率MOSFET短路摘掉后不短发现主动PFC的初级输入二极管等电位对地不短,顺藤摸瓜很快发现高压侧大功率钳未二极管短路及瞬态电阻阻值异常更换。不敢加电详细排查高压侧极PWM VCC 分压电阻及外围未发现明显异常后加电正常触发。

测一下

正常负载下运行正常

网友:
这个热成像是什么牌子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A:
5408不是钳位的吧,热敏,直通还有mos,单纯的PFC故障。

网友B:
楼主问一下 --瞬态电阻阻值异常--阻值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一下 --瞬态电阻阻值异常--阻值多少 ?。。。

fluke 87  400多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408不是钳位的吧,热敏,直通还有mos,单纯的PFC故障。

抑制高压尖峰不是钳位吗?

网友:
是属于钳位范畴内

网友A:
5408的正级接300V,负极接380V,你确定是抑制高压尖峰?

网友D:
这样换散热片底下的MOS有什么窍门吗?我太靠里面的就拆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换散热片底下的MOS有什么窍门吗?我太靠里面的就拆不下来了

我都是散热片和MOS管一起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抑制高压尖峰不是钳位吗?

5408就不是什么钳位

网友:
楼主,am4主板,pcie的复位,时钟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指点一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408就不是什么钳位

防浪涌二极管,“开机浪涌电流保护二极管”,不好意思习惯说成钳位了。是对二极管对输入尖峰浪涌到达时导通,利用PFC输出的滤波电容对尖峰浪涌进行吸收,避免尖峰浪涌通过升压电感冲击到开关管,以起到保护开关管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08的正级接300V,负极接380V,你确定是抑制高压尖峰?

PFC防浪涌保护二极管,不好意思习惯说成钳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防浪涌二极管,“开机浪涌电流保护二极管”,不好意思习惯说成钳位了。是对二极管对输入尖峰浪涌到达时导 ...

不够完善  功能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够完善  功能是对的

PFC保护二极管,保护后级开关管,不完善?这个电源因后级开关MOSFET击穿对地短路导致保护二极管击穿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C保护二极管,保护后级开关管,不完善?这个电源因后级开关MOSFET击穿对地短路导致保护二极管击穿是符 ...

好吧

网友:
mos坏是不是显卡供电插到主板CPU供电插座了击穿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
看了看评论,完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