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550主板进水掉件

楼主(2020-08-04):
各位大神,谁在修联想E550主板,板号NM-A221,帮忙看下图片箭头对的三个电阻阻值分别是多少,原来是进水腐蚀掉件了,RTC电路上的,应该是1M、330K、0欧但位置不太确定。

网友:
找下图纸和点位确认一下吧

网友:
有图纸要吗?

网友:
图纸我有了,我看了上面那两个应该是1M和330K,位置不详,下面的应该是0欧,但我试了还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