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一体机 代换不同型号CPU

楼主(2020-08-04):
A1418 CPU 原型号 i5 5250u, 手上有个HP 板层几串坏板,CPU 5300U。 把5300u  cpu换上去后出现一个问题:苹果系统下显卡驱动上不去,WIN系统完全正常,求助大神苹果系统驱动怎么 修改? 5250u 核显HD6000, 5300u 核显HD5500

网友:
求助大神苹果系统里驱动能不能手动修改,5250u 核显HD6000, 换的 5300u 核显HD5500

网友:
找hd5500的bootcamp 手动提取试试

网友:
动提取试试

网友:
驱动都是苹果自己的,它没有出这样的配置,那就可能没有这官网驱动了,,普通电脑安装黑苹果就是驱动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