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323E7QJ 接HDMI 有声音输出,灰屏,是不是逻辑板坏了?

楼主(2020-08-04):
飞利浦323E7QJ 逻辑板 MV315QHB-N10 47-6021095接HDMI放电影,有声音输出,是不是代表驱动板是好的?
问题是不是出在逻辑板或者屏幕?

网友A:
它还有VGA DVI接口呢,这些口输入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还有VGA DVI接口呢,这些口输入是什么情况

其他接口均无显示,灰屏

网友:
单独断开左右逻辑板连接屏幕的排线,也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灰屏  感觉屏坏的概率要大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换一下逻辑板看看测试一下

网友B(2020-12-23):
这机器楼上两位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前两天也接到一个这个机器,这几天研究了半天已经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楼上两位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前两天也接到一个这个机器,这几天研究了半天已经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了。

电源板,驱动板。逻辑板均更换过,809刷过,最后我是放弃了,应该是屏幕挂了

网友(2021-02-18):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程序给一个呗  我也试一下

网友:
你要看看逻辑板上的电压,正负,都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