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e20-14时通电时不通电维修通病

楼主(2020-08-04):
手上有两台同行送修的联想te20-14显示器,故障是有时能通电有时不能通电,之前也修过一台,是驱动板5v转3.3的5脚小芯片坏了,不好找,就改了个1117上去,看论坛有上人修到没分享,下次碰到的兄弟可以秒杀了,觉得有用的加点分,谢谢
芯片
通病

网友:
这种小芯片,功率不大,容易坏

网友:
我有的时候把它取下然后装回去又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