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820T开机掉电,掉电不出内存供电,精彩问题看里面!求支招

楼主(2020-08-04):
板号ZQ1,查PU6RT8207工作条件正常,换了RT8207当时就好了,一冷机又不行了,换了外围电容,输出电容,然后还是一样,还有哪些问题会引起这个芯片工作不正常呢,求帮忙。

网友:
大佬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吗?小白谢谢

网友:
自举电容看看

网友:
所有的电容换完了,芯片换了3个,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最后把PR104 PR105换成10K解决了,图纸是10K的,板子上是5K,不清楚是不是跟51116代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