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ThinkPadS2 ISL9237HRZ-T 公共点产生原理

楼主(2020-08-04):
LenovoThinkPadS2 DA0PS9MB8E0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没有公共点 看论坛都说   ISL9237HRZ-T 爱坏  换了没用  ,测pq2080  有19v  正常导通,普通机器这一步已经有公共点了,这种第一次修那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需要什么条件

8   18脚  5.1v
19脚 ACIN  4.2v
17脚 DCIN  19v

网友:
后级有短路么?

网友:
2楼说的对,先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  电池可以开机使用

网友:
可以测一下充电芯片14 15 脚到PR3579检流电阻正不正常  这里断线了或PR3580 PR3581电阻变大了 也会不出公共点 还有14脚通过PR49去的地方有没有短路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了    也是不解

网友:
看一下acin分压电阻是多少,计算一下电压多少

网友A:
适配器检测电压有点高吧

网友:
还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所以没有电压

网友B:
手里也有这个机器 插电池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过保护隔离了   拔掉电池又正常 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围绕芯片一个个查条件了。

网友:
图纸传上来,你那截图想害人啊,分压后应是3.78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检测电压有点高吧

此楼正解,acin电压应该为2.4v到2.6v之间,实测,高1v或低1v充电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尽管后续的充电芯片工作流程会出基准电压,但无法产生公共点。
你这是type c的接口吗,看图纸是4mos管升降压电路,实在不行再查查typec升压电路,cc总线什么的

网友:
acin高了啊!

网友:
电池又正常 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那就是保护隔离问题了。有的是转换芯片,容易坏

网友:
楼主得出结论没?我手上也有一块,目测是ONELINK+接口附近有进水

网友:
刚遇到一个一样的适配器无公共点 电池能开机,准备换9237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2020-09-1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又没有修复的方案

网友:
刚刚碰到这个机器,acin都3.5.电池坏的,不晓得能不能开,反正适配器是不能开的

网友D(2020-12-02):
同修此款机器,原故障,用电池正常开机,用电源触发后掉电,更换9237后,可以正常触发,但提示电源适配器错误.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B:
手里也有这个机器 插电池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过保护隔离了   拔掉电池又正常 也不知道咋回事

换个电源头试试,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的现象是电源头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修此款机器,原故障,用电池正常开机,用电源触发后掉电,更换9237后,可以正常触发,但提示电源适配器错误.

电源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楼正解,acin电压应该为2.4v到2.6v之间,实测,高1v或低1v充电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尽管后续的充电芯片 ...

你按计算算出来的4.16V  差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