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A9050 CPU芯片PDF

楼主(2020-08-04):
客户机器桥短路 换桥后不出CPU供电 其余供电全部齐全 刷过原厂BIOS 原机BIOS也合成修改过 还是不出CPU供电 有没有大师有这款机器的图纸 找了一下芯片PDF得知1脚为EN 7脚为vr-ready 实测1脚0.1几 7脚为0.056 没有开启  1脚有个1K电阻上拉3.3上拉 一边3.3一边0.1几 镊子短接的话 就断电了 打了下值正常不短路 追半天线 没追到从哪儿来 芯片换来试过 某宝没有这机器的任何信息 只有BIOS 万分感谢大家

网友:
目前没找到    在 IC 旁边的芝麻管上扫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