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经验,老手勿喷

楼主(2020-08-04):
在发这个贴子之前,首先要感谢迅维论坛,感谢迅维黄老师的各种课程,尤其是基础教程,值的每一位新手去学习。学完基础课程,学后面的就会轻松。因为我一直只是把维修当兴趣爱好,没有当主业,所以水平也可能一般。我看很多人,都在学习,为了让新手少走弯路。我觉得有必要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经验,当然有可能我的也是错的。我这是发给新手参考的。
先说下我买工具的故事。维修应该要买什么工具,说句实在话,越是高手,越对工具比较随意,相反新手,工具一定要好。我最开始用的是936 的铬铁,一把普通的风枪,都不带数显,我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修下一些通病。后面才学着修主板。所以刚开始练习拆主板元件的时候,要么半天一个元件都拿不下来。要么板子都糊了。搞得我都怀疑人生了,我根本不是维修的料。然后我就跑到电脑城,看这些师傅都用的什么工具。发现别人的都是数显。然后我开始网上查各种工具的资料。可以说是花了巨资,买了一把风枪,发现数显的风枪,尤其是   克,那是相当好用。既然能够用风枪取下东西来,那总得重新焊上去吧。而且原来是好的,焊上去不能坏啊。如果坏了,证明水平还是不行啊。然后又是让人怀疑到人生的焊接。看到别人几分钟就能搞定EC,我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搞上去的,不是脚对不上,就有可能焊盘都掉点了,也有可能好不容易焊上去了,结果原来好好的芯片都坏了。看到各种说法,最终决定买好点的焊膏和锡线。因为平常不经用,所以买针管的,又好保存,又不会浪费太多。总算能焊上去了不连锡了,但焊上去,结果脚位老是对不好。一个芯片,有时一个小时,都对不上。我觉得我和维修彻底无缘了。但我这个,平常就喜欢折腾这些东西。冷静了一段时间,不死心。工作之余,又有多余时间,我这人又没其它爱好,平常就喜欢电子产品和汽车的。个人觉得,如果把脚位放大了,应该就没问题了。于是就又买了下放大台灯,起初尝试用手去放,在放大镜下,放好了,手一离开,芯片有时因为手上有汗或者其它问题,结果芯片也跑了。于是又买了一套镊子,发现有了镊子,好办多了。
QFN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焊接的。全新的一定要先上锡,然后再用风枪吹上去。旧的拆了,直接堆上去。记得一定要用助焊膏。万一有引脚锡不饱满,小的用尖头的。大的用刀头。如果打算做为职业的话,记得焊台一定要买高频的,而且温度要精准一点。焊大焊点会很轻松。比如主板的电容,尤其是CPU 附近,普通烙铁显示的力不从心,高频的直接把主板翻过来。然后一手拿锡线,一手铬铁,坐等电容从主板自动掉下。因为这些电容附近,铜多,导热快。高频有条件的话,买90 W 的。
再就是BGA 了,BGA 焊接没太多技术可言,主要是先用废板,试出自己BGA机器的熔锡点。比如我的BGA有铅205 度到210 之间,上下温度可以一样。无铅上风225-230 。下风要略 高一点。机器超过220 以后,可以让BGA 升温慢一点。比如升5 度,手动保持10S 秒,因为我的三段用的不太好,又怕搞坏主板。所以无铅的,就想到这个笨方法。BGA 可能最难的就是植球了(有植球台的就比较简单)。我看了很多的教学视频,现在基本带钢网也能吹好,但我更喜欢不带钢网吹。假设芯片是拆下来的,我首先会把芯片固定,太小的话,就不用固定了。先把大的锡点拖下来。然后剪一点吸锡线,并把锡线对折。再把芯片上涂焊膏。然后把吸锡线放上去,铬铁上去,如果觉得吸锡带不和铬铁走,就把会铬铁沾点锡。注意铬铁不要压的太重。只要轻轻的拖着吸锡线跑。温度不要太高。万一掉点了,就麻烦了。我的是高频150W 的杂牌,拖这种芯片,很好拖。拖完了,等芯片降温。然后洗板水洗干净,然后在芯片上值2 个或4 个定位球,刷焊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套上钢网,用镊子轻压,然后撒球,尽量撒均匀,找个小皮老虎或用嘴吹一下,然后用名片,把多余的刮掉,没有锡球的点用镊子补上。然后取钢网,手一定不能抖,如果手抖,就先解决手抖的问题,把拖好的芯片上,刷点焊油,然后倒一点锡球在外面,然后用镊子去夹锡球,一个个的放到指定的点上,直到手不抖。取钢网,如果手拿起来,芯片不能直接和钢网分开,就把钢网拿高大概0.5cm ,然后用镊子去点定位球,芯片肯定会从钢网上下来,只要钢网干净,球一般不会沾在钢网上,就算有,就用镊子补。取下来后,放到放大镜下,大概看下,只要锡球没离开焊点,锡球没有沾在一起,就可以用风枪吹了,吹的时候,风枪风速最小(直风),温度300,先离远一点,开始预热,焊膏会熔化的。然后靠近这个距离一定要掌握好,靠的太近不行,太远也不行。然后看到锡球有归位动作和变亮,立即把风枪移动到其它位置。把整个芯片用风枪转一圈,可能有一到两个连锡,不过没关系,用尖铬铁头,点一下,球会在铬铁上。再重新刷点油,也不要刷多了,再把锡球点上去,吹一下,立即就好。还有一种情况,锡沾在焊点的一半位置,只要不连锡,拿把刷子,刷那个焊点,也不要刷太多油,一吹立即归位。然后就是拖主板上焊盘,类似,先拖焊盘,再用吸锡带。虽然很多人不建议用吸锡带,我觉得新手,还是用吧,你无法想像,高0.1CM可能会虚焊 。老手也不用看我这样的垃圾文章。接着把主板和芯片搬上BGA ,BGA 上面最好有带针的固定架(比如我用的   科),简单方便。只要不顶在芯片上就行。当然用架子的也可以,个人喜好。然后对BGA 位置,首先根据丝印放个大概。然后用手轻压,用心去找位置。这个对位置的事情,做多了,用心去做,基本上不会错的。本人现在大概也就做了10 多次BGA ,最贵的是I5 3 代的CPU ,都是拿好板,拆下来再装上去。学习BGA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搞坏了6 片桥和3 个 1017 的CPU,现在把自己的华硕笔记本,也是就I5  3 代这个 ,桥也拆了,CPU 也拆了,显卡也拆了。都成功点亮。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用以前的主板尝试,以前的主板,点距太宽,做起来,没这么难。所以选择手上仅有的配件。因为这些主板都是我在一些论坛上收来的废品.现在可以说焊接水平勉强及格了。谢谢大家。新手知识,老手不要喷我。

下面是我练习的,因为内存颗粒焊接太简单,所以就懒得拍照了。希望对新手有帮助,不喜勿喷,谢谢大家。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用心

网友:
要想搞维修,必定要勤加练习,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
嗯 新手就得多练习练习 熟能生巧

网友:
搞维修动手、动脑不可或缺,动手是基础。

网友A:
你三代 的U植多少MM的球,我上次不知是不是球小了,芯片沉不下去

网友:
多练,多想,手工都是基础,重要是还是要学习电路。

网友B:
无铅上风  植球让小白跟本不明白;术语太专业 小白不明白专职不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铅上风  植球让小白跟本不明白;术语太专业 小白不明白专职不喜看。

语文学得的不好,还望谅解。以前作文都没及格过。无铅上风,就是BGA 焊接无铅主板时,上风口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三代 的U植多少MM的球,我上次不知是不是球小了,芯片沉不下去

0.4 的球。反正球比钢网小一号最好。有先进的设备,就还是球和钢网一样大最好。因为我的钢网都是几块钱的,所以图方便。

网友:
看楼主描述应该是自学成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只有自己摸索过来的才能体会到个中滋味。关键是兴趣!

网友:
楼主不简单啊

网友:
支持原创。写的好

网友:
顶楼主。关键是兴趣

网友:
多谢分享,目前正在学习基础中

网友:
你这水平已经比一些专业维修的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