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蓝天N550RC,CPU其中一项供电没出

楼主(2020-08-04):
蓝天N550RC,

主板最下面CPU电感即是PL6,翻看电路图,查PU6 2/3脚没有条件电压,管子和供电芯片都代换了是好的,其他3相CPU供电正常,独显电压未出。查了下PU6 2/3脚开启信号貌似来自CPU,难道是CPU坏了吗?目前35V正常,电流跑到0.7-0.8。BIOS也刷过了一样,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VCCGT是核显供电,正常的机子VCCGT有时都没有供电。它不是一直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GT是核显供电,正常的机子VCCGT有时都没有供电。它不是一直有的。

学习了,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学习了,能追问一下吗?目前这个机器是能正常使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能追问一下吗?目前这个机器是能正常使用的吗

加电无显,电流跑到0.8,怀疑CPU。

网友C:
vccgt是瞬间有  不会一直有 一直有u就坏了  独显电压 由桥开启 ,桥没坏的话 一般也是归bios控制,你不要瞎搞,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gt是瞬间有  不会一直有 一直有u就坏了  独显电压 由桥开启 ,桥没坏的话 一般也是归bios控制,你不要瞎 ...

谢谢回复哦,学习了。

网友D:
VCCGT要认到内存才会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GT要认到内存才会出吧

谢谢回复,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测一下跑码没有、

网友:
用示波器才能测到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看看波形。。。

网友:
VCCGT好像是核显电压吧,没有跑起来就不出来了,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E:
最后出核显供电吧,前面都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出核显供电吧,前面都正常了吗

除了独显供电没出,包含这个VCCGT也没出,其他都出了,不够电流只有0.8,CPUI56300,强制开启独显电流也就上到1.1A。还没修好,怀疑CPU。

网友:
应该没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