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100UQ板号X510UNR CPU供电波形

楼主(2020-08-04):
一台华硕S5100UQ板号X510UNR  CPU主供电VCORE  不进系统或者进BIOS稳定1.0 或者0.8V
进系统之后是0.1-0.2-0.3跳 主要在0.1V   不死机不掉电
原本问题是经常不出VCORE 芯片是81236A
我发一下波形大家鉴赏

网友A:
看不清楚示波器当前参数,,,,

网友:
20ms有什么意义?

网友:
20MS才看的到波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示波器当前参数,,,,

20MS  500MV

网友A:
如果这是电感后端的波形的话,那这还能亮机真表示怀疑,,如果是前端那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电感后端的波形的话,那这还能亮机真表示怀疑,,如果是前端那没什么问题,,

一格500mv怎么可能是前端

网友:
你的不出cpu供电的故障是哪里导致的,一起说出来给大家参考阿

网友B:
详细点啊,栅级,电感前后端,还有cpu满载时波形是什么样子啊,都发来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点啊,栅级,电感前后端,还有cpu满载时波形是什么样子啊,都发来看看嘛

客人拿走了

网友:
测每一路上下管g级工作的频率不就行了吗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这款示波器用着怎么样,

网友C:
cpu 睿频 正常吧 cpu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睿频 正常吧 cpu电压是变化的

睿到0.1V 确实没见过哦

网友:
这种问题会掉电吧

网友D:
我现在修到一台华硕Y5000U,也是这个供电芯片,用示波器测集显供电瞬间出,然后就没有了,但能进系统,但显示会花屏卡死,,楼主你是换什么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修到一台华硕Y5000U,也是这个供电芯片,用示波器测集显供电瞬间出,然后就没有了,但能进系统,但显 ...

你那个是GT电压吧 GT电压一般都没有或者很低  我这个是VCORE  你的VCORE是什么情况呢
你的可能集显坏了吧  我的是有时候不出U供电加焊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是GT电压吧 GT电压一般都没有或者很低  我这个是VCORE  你的VCORE是什么情况呢
你的可能集显坏了 ...

我的修好了,不花屏了,装了系统,测一天正常,是焊显卡好的(有可能加焊显卡热到CPU)修了后测集显供电,没有电压,新机这么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