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DVI 反复重启修复

楼主(2020-08-04):
主板型号:GA-H61M-DS2 DVI
故障现象:触发无显示,风扇转两秒停,自动再上电,两秒后再重复。

测得风扇转的时候,CPU电压.1.1V,内存1.5V,桥供电都正常。唯独缺的集显供电。
按正常思路是供电正常的话,先刷BIOS了,找了最新的BIOS刷上,无果。确定了是主板缺少电压导致掉电反复重启。
仔细再查了一遍电压,CPU_VTT  1.05V,VCCSA  0.95V,VTT_PWRGD 1V。
基本都正常。无头绪之际,爬了下论坛,偶得仁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0134-1-1.html  帖子指点。
查得PCH_VRMPWRGD信号异常。
此板找了一天找不到点位图,所以上面的零件位置确实让人很头疼,后来在论坛里仔细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元件的位置图。

[font=微软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5190802元2023-9-24 22:59
 会员5510032元2022-12-16 11:16

网友A:
我是直接拆DQ17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拆DQ17就行了。

换了Q16  效果好些 这些管子万千

网友:
经验收货啊!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必杀技

网友B:
修的技嘉H61由DQ16引起的一片也没碰到,大部分都是腐蚀断线坏BIOS,当然桥坏的也有,那个就扔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技嘉H61由DQ16引起的一片也没碰到,大部分都是腐蚀断线坏BIOS,当然桥坏的也有,那个就扔了。

H61修到的,大多数故障是VTT  VCCSA    VTT PG    PCH_VRMPWRGD.  BIOS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有道理,经验收货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
感谢分享,前几天碰到一块GA-H61M DS2 V2.2的也是同故障,刷BIOS,查条件,供电正常就没有集显出来,加独显也不行,顾客也要得急,最后放弃了。卖了块主板给他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

网友:
楼主修机器比较细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C:
思路清晰,维修的难点有时候是在图纸和备件这方面,楼主能不能分享一哈平时怎么备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维修的难点有时候是在图纸和备件这方面,楼主能不能分享一哈平时怎么备料?

现在这种行情,备料?备料是不可能的备料的。这辈子都不会再备料了。只能把坏板留着当拆件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种行情,备料?备料是不可能的备料的。这辈子都不会再备料了。只能把坏板留着当拆件呗。。

有时候查到问题没配件,TB买个回来,发现还有别的地方又缺配件,又得等好几天,难瘦.....

网友:
我是直接拆DQ17就行了

网友:
shua bios  io的vin检测。1v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查到问题没配件,TB买个回来,发现还有别的地方又缺配件,又得等好几天,难瘦.....

如果是拆机件没有,那我可宁愿直接扔。因为你说的这种亏,确实维修中吃过不少这亏。所以现在不会再备什么芯片了。

网友(2020-09-09):
mos管问题吗

网友:
那就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换了Q16  效果好些 这些管子万千

网友:
主板有图纸就好修点。没图纸一般太难就直接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种行情,备料?备料是不可能的备料的。这辈子都不会再备料了。只能把坏板留着当拆件呗。。

坏板也没几块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