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新手小白 再来请教个问题 求指导一下

楼主(2020-08-04):
华为 play 故障:后置大相头不照相.一打开就闪退. 手电筒打开也不亮.
确定是主板问题.
座子也看了没问题.
初学者.很多不太懂.请多见谅.多多指导一下.谢谢
打开鑫智造 看一下原理图(新手看的不太明白)
关电.测量p30 p32 p34线路 关机测量的输入电容.数值 都对.
主电ic 也更换了.还是不行.
各位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A:
数据,时钟地址线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时钟地址线对地阻值正常吗

师傅.加个好友.请教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