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splus,开机就死机,

楼主(2020-08-04):
哪几个地方会引起这种故障?一开始提示手机温度过低,换了一块电池,没事的,现在就是开机就死机

网友:
先刷机看看呗!

网友:
9008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我接到过一台OPPO:R9pus也是一样,把字库重做了问题也是一样

网友:
cpu加焊试一把

网友:
看看电池检测

网友:
还是电池附近的问题吧,我已经换过垃圾的电池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苹果的是WiFiNfc造成死机,安卓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