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5420接硬盘不开机

楼主(2020-08-04):
遇到一台插硬盘就不开机,不插硬盘就可以开机,当时想难道是硬盘坏了?当我换了一个硬盘还是一样,首先测硬盘接口供电,
发现+5V_RUN这个电压不正常只有2.6Va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查来源

发现硬盘供电是待机5V转换过来的,也就是二级电压,待机5V想要过去,PQ16必须导通,PQ16受控于PQ19
,在待机状态下PQ19的2角RUN_ON是低电平,然后由上面的5V导通拉低使PQ16截止
当我们按下开机键的时候RUN_ON发出3.3V高电平导通,使PQ19A截止,
由上面的+15V_ALW高电平导通PQ16。实现二级电压转换

当我测PQ16的时候发现G级只有5V,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首先排除是不是PR54这个电阻出问题了,实测阻值正常,再测PQ19A  5角,也是0v正常  这个时候直接拆PC44还是一样,难道是+15V_ALW这个电压出现了问题?但是我感觉不可能,因为这个电压不正常,装不装硬盘都不可能开机,电流不会跑上去,也就是没有二级电压,重点怀疑PQ16拉低了电压,直接拆除,发现G级电压恢复15v了,更换PQ16.用硬盘可以亮了,发现风扇不转 。测风扇5V供电没有,直接短接U52   的2角和3角,完美修复

网友:
可以可以,思路清晰。

网友:
咳坏了风扇的控制芯片

网友:
风扇的控制芯片2和3脚短接后,风扇会是最高转速(无转速调节功能了,风扇估计用不长,应急使用可以)。买笔记本风扇还有点小贵。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以这么做。只要能正常工作,其它不考虑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我们小白很受用。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掉电,换个硬盘就不掉。但这个硬盘插其它电脑也不掉

网友:
直接短接U52 的2脚和3脚,风扇可以转,但风扇会不停地转,而且是最大功率地转。用户受不了噪音太大,会来找你的。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能找到关键点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PQ16 3脚 5V 说明PQ16 1256和3脚击穿了

网友:
很多是二级转换管本身坏 引起15V不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老司机。加分……

网友:
改了风扇和客户说下能接受就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