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问一个电视机电源场效应管的代换

楼主(2020-08-04):
电视机是50寸的上面有两个电源
场效应管
坏了分别是ME45P04和ME20P03查了一下都是P沟道的现在手上有SUD50P06的管子应该参数比上面两个大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呢?谢谢各位大侠给个意见!左下角的那两个就是场效应管
电源

网友:
你可试一下!但是用正确参数的管子还是放心些!(安全第一)。

网友:
能代换,而且更不易发热,寿命更长。

网友:
电视电源板 买一个也没有几个钱吧

网友:
有研究它的功夫 干别的活不香吗

网友:
ME45P04 电压 40V 电流 36A P沟
SUD50P06 电压 60V 电流 50A P沟
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SUD50P06 代换以上的管子没有电压出来待机5伏正常按电源开关有高电平2.9伏就是没有电出来回来。在淘宝买了一个代换的电源板安装上去电视机可以亮了就是背景灯不够亮

网友:
看你给出的型号符号,你手里的参数为大,所以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