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拍一下就关机,杂牌ATX虚焊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0-08-04):
机箱用力拍打一下就直接关机,
查了半天,故障锁定在ATX电源。

网驰冷静王 X-450,名字好大气

拆开看一下

假pfc拆下,留着卖废铁

电容均完好,大滤波无脱焊。

盯着电路板背面,眼都快看瞎了,找到故障。

这张图,不知道你看到故障点没

放大一下

烙铁补焊好。故障排除。

这是在上次感冒去医院,
垃圾桶捡了几十张的CT片子。
制作个绝缘垫子。

网友:
CT片子含銀(浪费了)。都是劣质电源引起的(假货害人不浅)!

网友:
这样 的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
兄弟,这都有功夫修,厉害,捡CT片子更是大神

网友A:
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质量太差了........

还好吧。我很喜欢用这种杂牌atx。成本超低。还出奇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我很喜欢用这种杂牌atx。成本超低。还出奇的耐用。

有些只要不超标使用还是不错的,能坚持6---7年,有点规模的厂家在大批量生产时所用的锡也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C:
ct片子还有这个用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我很喜欢用这种杂牌atx。成本超低。还出奇的耐用。

杂牌电源,是不是很容易坏其他配件呢?

网友:
这种电源好像容易 损坏硬盘

网友:
杂牌的ATX还是少用  代价惨重!

网友:
楼主,am4主板,pcie的复位,时钟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指点一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t片子还有这个用途啊..............

液晶电源板的塑料片,atx底面绝缘塑料,都可以用ct片子。碳粉瓶子,可以做制作摄像头螺钉垫片,已经有上百个碳粉瓶,被我续到小区的墙上了。
报废的鼠标键盘usb线,修液晶可以做飞线延长线。键盘帽可以当塑料柱子,固定改装的液晶电源板。

网友:
修好不重要,关键你的CT片子这用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