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坏了

楼主(2020-08-04):
安泰信852D坏了,开机调节到最大风量还是很小风,发热丝开机发红几秒又不发红,温度面板显示666,求大佬们给个维修检测思路

网友:
收来的,应该修过,放了一段时间没用拿出来就用不了了,环形电感之前看烧断线了,买了个重新焊上去还是不行,大佬们谁会修给个维修检测方法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老款的了,看做工比较良心,新款的都是牛屎芯片

网友A:
可调电阻时间长了容易坏。这个估计是气泵可调坏了。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阻时间长了容易坏。这个估计是气泵可调坏了。

好的谢谢我检测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断线。

一般什么位置断线啊?

网友:
这做工还可以,显示666,证明它真的很6

网友:
直接换个主板快捷省事 主板也便宜

网友:
直接短接气泵最大风

网友:
从来就是用它修东西,没想到修它。

网友D:
看看泵是不是坏了,还有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什么位置断线啊?

手柄那里,我这里二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整个手柄换了就OK。不过TB很难买到原装的。都是代用的手柄。

网友:
之前我的也是,换了调节风量大小的电位器好了

网友:
60买个国产的风枪也很香啊

网友:
换电位器试试,666是温度过高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柄那里,我这里二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整个手柄换了就OK。不过TB很难买到原装的。都是代用的手柄。

嗯我试下谢谢

网友:
不好吧有时候要用到低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泵是不是坏了,还有电位器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
这是嘲讽你还666呢

网友:
200多点块钱买个谊华的也不错,咸鱼上的旧的都一百多了,没必要,而且不稳定,不是风速不稳,就是温度不稳,都是工厂用的很伤的机器

网友:
手柄取放要轻一点。高温下发热丝很容易变形。手柄容易断线。看图肯定换手柄了。

网友:
看做工比较良心!!!!!!

网友:
上次是气泵坏了,后来检查是气泵里面的电热丝断了,你这个电热丝能发热,电路可能性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