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管是不是标错了

楼主(2020-08-05):
这管二脚接地,图上标G极,实测2脚是接地。SUSP信号

网友A:
PDF 标示2脚G极,IC资料标示1脚G极,这PDF是标错了吗

网友:
命名方式不一样  不需要在这里纠结,我们要做的就是判断这个MOS是不是正常和信号是不是过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 标示2脚G极,IC资料标示1脚G极,这PDF是标错了吗

7002也有很多厂家,你不要只看nxp的啊,多弄几份看看,我喜欢国产长电

网友:
没有错啊   你看的两个图又不是同一个标准

网友:
两个图又不是同一个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 标示2脚G极,IC资料标示1脚G极,这PDF是标错了吗

1.2.3这标注可变的,g,d.s可不能标错

网友:
顺序不一样而已,脚位都一样

网友:
死脑筋就是这样咯,人家SGD极没有标错,硬是去看那个123脚,这有规定吗

网友:
二脚就是应该为低  建议多多学习基本电路知识

网友:
二脚就是应该为低

网友:
2脚是接地是对的...............

网友:
楼主,am4主板,pcie的复位,时钟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指点一二吧

网友B:
图上标G极,实测2脚是接地。SUSP信号

网友:
2脚是接地是对的

网友:
就是普通的7002【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标G极,实测2脚是接地。SUSP信号

线路有短路

网友:
仅做参考,请以实物为准,pdf本来就是参考用的,谁也没规定错了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