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5V通电后待机高,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0-08-05):
机器是yoga,板号是LA-A3412p,参考的A341p插电后掉电,然后5V就烫的一P,然后还待机高,0.08,断开节点测量,前级11,后级四百多,然后放个五分钟十分钟的,前级就恢复到五百了,这是怎么回事,给个思路吧……

网友A:
LA-A341P的话5V与3V是同一个芯片的。两个线性供电阻值正常吗?

网友B:
那是电路里面还有电吧。你要放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A341P的话5V与3V是同一个芯片的。两个线性供电阻值正常吗?

不正常啊,3V断电后测量对地是350左右,5V是11,再次通电就不出待机3V5V啊,然后芯片很烫,待机高,已经换过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电路里面还有电吧。你要放电啊

这个我知道,断电后测量待机对地值,3V有350左右,5V只有11,再插电就会待机高,芯片很烫已经换过芯片了,然后放个五分钟左右,5V就恢复四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A341P的话5V与3V是同一个芯片的。两个线性供电阻值正常吗?

哦对了,线性3V5V也会拉低,差不多有30左右,同样是放一会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