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肯定是订不到了,你们遇到这样的

楼主(2020-08-05):
订肯定是订不到了,你们遇到这样的还选择飞线吗? 报价300 我选择放弃了,飞玩线应该也用不住

网友:
这个断了怎么修复呀我也遇到过

网友A:
这根排线目测不便宜呀,IBM的垃圾产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排线目测不便宜呀,IBM的垃圾产品吗

东芝平板的

网友:
退掉 没办法修 遇到两台 线买不到

网友B:
给修手机的同行,赚200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修手机的同行,赚200差价

这个不行,断太多而且飞上用不住的

网友:
发扬维修精神,显微镜下连接,前提钞钞不能少。

网友:
有钱都不赚,改线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