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进水红屏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05):
  收到客户一台iPad air2 ,进水后出现红屏重启。

  拆开看了下,主板就摄像头那里进了一点点,清理了摄像头之后,发现故障依旧。

  由于iPad air2从来没用修过,打算问问同行,经过了解,据说前置摄像头排线,还有指纹,包括硬盘是会引起红屏重启的通病,在取下所有外设,只扣屏开机后,发现还是一样,于是跟客户说可能要刷机,同意了之后开始刷机,发现刷机亮一下苹果LOGO之后马上红屏后熄屏,然后报错4014,怀疑是硬盘问题,于是开始撬硬盘。

  看了一下硬盘的位置,发现,硬盘边上又是上盖,又是CPU,心里发慌,从来没用搞过,问了一下群里的同行,据说还好,胶比较软。所以防护措施做的比较夸张。好在完美撬下,大家看看,撬之前观察了一下,下刀的位置和主要的加热位置,给大家标注下。

  黄色圆圈为主要加热的位置,因为距离风枪和盖子都比较远,然后从箭头位置开始撬。

  撬下硬盘后,单刷CPU居然不亮,然后直接报错4014,重刷了一遍居然也如此。
心里慌了,装上原硬盘一看,发现又可以开机,但是故障依旧,而且原硬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爱普提取资料,以为是硬盘坏了,格式化了重新写入底层刷机也不行,于是换了一个iPhone6的硬盘刷机,然而故障依旧,然后再次取下硬盘单刷CPU,发现这次可以亮屏,不过还是红屏报错4014。

  看来不是硬盘问题,但是这又是哪里的问题呢?于是开始查总线上的问题,看了下原理图

  按照这个上面查了所有的电阻两端电压,发现均正常。于是又问了一下迅维的大神。他说ALS总线也要看看,看了一下图纸,发现这个。

  查了一下,发现也是正常,由于加班太晚了,搞了两个小时,也没其他的办法,有的同行说是CPU的问题,遇到几个了,搬板也没有用,于是打算放弃了退机了。

  第二天早上又想搞一下了,想了想,既然是进水的,会不会还有哪里进水了没有看到呢。于是在显微镜下面一个一个观察,发现有个位置果然有一点点腐蚀的痕迹。

  这个芯片正式铃声放大IC,我觉得红屏重启的原因就是它!立马取下该芯片,果然下面已经烧的不行了。

  这么严重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真是粗心。清理赶紧后,直接刷机,原本以为好了,但是结局研究很残酷,故障依旧。于是开始拆第二个铃声放大,外表看上去很赶紧,没有一丝进水痕迹,但是拆下拉发现还是有点烧坏了。

  焊盘处理干净之后,刷机,终于出进度条了,最后完美刷机成功。

  总结,修手机和看病一样,虽然有很多必杀,但是还是像看病一样,讲究望闻问切,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对症下药,一定要检查清楚,不能瞎搞,像这个iPad 就属于小问题,结果被我把硬盘给撬了。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原创提供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含金量十足的实战分享!谢谢!

网友:
我也看下我的IPad5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同意。拒绝三板斧一刀切!仔细观察反复测量才是维修王道

网友:
粗心大意容易走冤枉路

网友:
进水机确实得观察仔细了

网友: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有了仪器,还需技术步骤
有了细心,体现逻辑思维

网友:
说的好啊!技术好,心静就好

网友:
有一台触摸坏了,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