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3G更换EC之后触摸板和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0-08-05):
EC更换之后键盘又是可以用又是行,更换新的键盘和触摸板还是不行,请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呢 ,原来都可以用就是EC是坏的  原来不能用那就查原来的问题。

网友:
更换之前能不能用。

网友:
查查供电可正常 不行就是ec问题

网友:
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键盘触摸板确定好的话,继续换个EC吧

网友:
有可能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