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s2不触发

楼主(2020-08-05):
104脚,105脚有电压,短接开关针脚,104有跳变,105没反应,查条件其他各路电压多有,100脚没电压,s3应该有电压的吧,测量连接的电容emic1没短路,这个是不是说明io或者桥坏了?

网友:
开机流程都不知道,先好好学习。

网友A:
小电池拿掉。还是CMOS跳线短路一下。有惊喜的

网友B:
105脚有5V电压吗?剩下的看你自己了

网友:
100脚是SLP—S3吗,,,,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脚有5V电压吗?剩下的看你自己了

5v有的,安开机针没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拿掉。还是CMOS跳线短路一下。有惊喜的

s3没电压和bios有关系?明天我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