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55DE REV 2.0 EC旁边两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0-08-05):
EC旁边掉了两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看点位分别是EC16脚和18脚相连的,分别是R3015和R3006,遇到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看了一下,两个电阻都应当是电阻大一些的,,,,
没有电路图,点位也没有标出
估计大小
R3015 用 3-7K  建议用4.7K
R3006 用4-10K  建议用4.7K
总之,
这两个电阻不是小阻值的,,,。。

网友:
有图纸看下!!!!!!!!!!!!!!!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两个电阻都应当是电阻大一些的,,,,
没有电路图,点位也没有标出
估计大小

感谢,机器EC烧了,现在EC换上电阻没装机器亮了,不装有影响没  18脚连的这个PM_S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机器EC烧了,现在EC换上电阻没装机器亮了,不装有影响没  18脚连的这个PM_SUSB#

你试试软件关机,能不能关死,,,再就是机器进入休眠及休眠的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