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大短

楼主(2020-08-05):
刚接手一台联想510P 大短  原本想着送钱的机器,简单的一个烧机找到一个小电容扣掉以后测试 电流跳变正常。装好后开机OK,客户说要换个系统,就插上她的适配器给你电脑重装系统  ,中途一切正常,装机装系统装到一半由于电池没电突然关机,再开机没有反应。插上可调电源发现继续大短,拆开后待机又不短了0.1左右。心里想着简单  应该是公共端到充放电的某个管顽皮了,但发现一切正常,目前症状裸板开机不触发,插上电池后大短。

网友:
刚进门左手边的两个隔离管子换一下

网友A:
看看第一个和第二个隔离管可坏了

网友:
第一个第二个隔离管 或者 电池管看看

网友:
强烧机  还是大短  拆过3个管子了还是没用  待机也没了

网友:
一般电池电源同时插短路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容易穿

网友:
这个修好了  保护隔离管 挂了一个  因为之前烧机测试 电流跑到块10A了  显卡也给烧了  现在显卡驱动打不上去了  但是屏幕已经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第一个和第二个隔离管可坏了

兄弟  第二个隔离管穿了  只有D脚有电压